三星300E4A不认独立显卡

楼主(2013-08-01):
       我这有张三星300E4A主板,二代I3的U,英伟达独立显卡,昨天我说看下这主板是否完好,顺便测试下温度,当系统装完后,驱动装完,用鲁大师测试温度,这时才发现没独立显卡温度,鲁大师上也没说没检测到独立显卡,纳闷了,打开系统属性,里面的确没有独立显卡,只有集显的,怎么会这样?怎么连硬件都没发现呢?于是想了下是不是BIOS里的设置问题,可是把BIOS里所有的选项更改了,还是不出独显,我还把BIOS里面的每一个选项都在谷歌上翻译出来,可是没有一个选项提及关于显卡的。这下我没辙了,于是在百度上搜索了下,发现有这样的类似情况,有一个帖子和我这情况一样,{说的是自己装系统后独立显卡就消失了,然后拿到维修站说是系统问题,于是维修站把系统给他装了,结果真的有独显了,那哥们还不信邪,于是拿回来又重新装了下系统,结果独显又消失了,后来他说换机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原帖网址:http://bbs.itiankong.com/thread-180653-1-1.html}系统是装的WIN7,裸板测试的时候测过显卡的供电,有0.85V,其他无异常。现在我已经没辙了,哪位大哥帮下忙,指点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小弟在这先谢了!

网友:
大爷你这叫坑爹!现在很多双显的笔记本都这么设计了,把系统装好驱动按照一定的顺序装好,注意的是:插着外置电源装好,这时独立显卡一定出来,否则会找不到独显,这个根本就不属于问题,只是你没碰到过而已,还被你拆了主板一顿折腾,不过我当时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也纳闷,慢慢改变思索一下改变一下方法就试出来了!另外还有好多笔记本带着电池的时候独显是不工作的...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所有的硬件要装原装驱动嘛?我外接电源一直用着,还没用电池呢!

网友:
现在好多新本都是这样,用电源是独显,用电池是集显,装驱动先装集显,后独显,驱动最好上官网下。有WIN8改WIN7支持独显和集显,装XP就不支持独显,支持集显。

网友:
软件不行 就硬件吧·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最终是独立显卡芯片坏掉了!

网友B:
前几天修个lenovo的也是独显认不到。。。肯定不是软件的事情,也木有解决!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修个lenovo的也是独显认不到。。。肯定不是软件的事情,也木有解决!哎

像我这样的情况,BIOS设置弄了不行,BIOS刷了也不行,显卡供电也有,系统换了几个,驱动官网下载装了还是没解决,结果换个显卡芯片解决了!折磨人啊!

网友C:
现在的双显卡真扯,竟出这样的问题,能亮机,就是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双显卡真扯,竟出这样的问题,能亮机,就是不能正常使用

你还别说,这台300E4A取下独显芯片后,居然还能正常点亮使用!真是大开眼界了

网友:
正常双显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别说,这台300E4A取下独显芯片后,居然还能正常点亮使用!真是大开眼界了

正常的,都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最终是独立显卡芯片坏掉了!

我有一台300E4C的机器也是认不到独立显卡,主板是到网上卖的,换了两片了还是一样。而且用半小时自动关机,正常使用49分钟断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CPU 内存,硬盘都换了还是一样。BIOS也写了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300E4C的机器也是认不到独立显卡,主板是到网上卖的,换了两片了还是一样。而且用半小时自动关机 ...

找不到显卡芯片这个硬件,查下显卡供电方面、时钟、晶振,还有掉电温度很可疑!还有在网上购买的看看是否有掉件之类的,看看BIOS设置是否对!再或者换个U试试(掉电问题)。桥也不可以忽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显卡芯片这个硬件,查下显卡供电方面、时钟、晶振,还有掉电温度很可疑!还有在网上购买的看看是否 ...

CPU 内存,硬盘,系统。都换过还是一样。而且我现在是把板取下来外接键盘,单接显示器还是一样。BIOS也都设置过了。另外温度用硬件大师测过了很正常的。

网友:
直接用集显好了

网友:
用电池时自动改成集显??真还闻所未闻的说法

网友(2013-09-28):
呵呵,那以后遇见这机子是显卡问题的话直接把显卡干掉让客户自己去用集成显卡算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