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开机刷EC BIOS后开机花屏

楼主(2013-08-01):
联想B460开机花屏,这个是通病的,EC BIOS问题,待机0.02,不触发,下载EC BIOS后可以开机也可以亮屏,可是内屏缺色花屏,显蓝色字体,外接屏一切正常,检查屏线没得明显断的地方,看了下基地没有人说过刷 EC BIOS会引起花屏的啊,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 ,这个联想的屏线好像质量不是怎么行,我不放心订了一个屏线在路上,明天装上看下屏线换了还会不会字体蓝色这样子缺色

网友:
可用示器波器看信号呀,

网友:
屏幕缺色看看是不是屏线虚了?或者RGB信号有问题 如果都没问题 那就是显卡问题了 显卡走两路信号的!

网友:
换了屏线还是一样的花屏啊,哪个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帮下啊

网友:
只能告诉你这个是桥的BIOS资料不匹配  要找老点BIOS去刷 要去试  这个问题和其他地方没有关系

网友:
谢谢了,我也怀疑是 这样的,我下的时候看到板号跟主芯片都是一样的才刷 的,但感觉应该就是不动,我这个U不是I3的,是奔腾的独显

网友:
LVDS线路打阻比较一下。补焊洗板。

网友:
换个BIOS试试,没准就是BIOS刷得不对。

网友:
红绿蓝三基色吧

网友A:
我想这应该是第二个问题,缺色,你换下屏线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这应该是第二个问题,缺色,你换下屏线看看吧

屏线已换,不行,BIOS刷 了很多都不行,开时是不触发,现在是开机花屏,这机子真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已换,不行,BIOS刷 了很多都不行,开时是不触发,现在是开机花屏,这机子真蛋疼

风枪吹下显卡

网友:
现在测得屏线接口LCD_TXAOUT1对地阻值只有60,别两组的对地阻值为600,明显偏小,此脚跟U51相连,这样是不是能判断是U51坏?

网友:
测得U51 24脚到显卡的阻值才8,比明偏低,别的脚到显卡都是600左右

网友:
好象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楼主分享下维修结果呀

网友:
感觉像显卡问题,等你测试结果!~

网友(2013-09-21):
楼主修好了么  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2014-07-03):
学习了,谢谢分享~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我这也有个B460的,,USB供电忒片IO烧坏,,,换后。。待机0.021 不触发,,3 5V  供电正常,,
感觉这待机电流高了。
请教一下。。B460待机0.021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