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721工作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3-08-01):
我想问下,这个芯片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工作,现在是Q6001没导通,我把19V连过去,还是一样,5脚没电压,跟这个有关系吗?哪位大侠帮帮忙,谢了!~

网友:
VCC 主供电得到    5脚要得到一个大于1.2V的适配器检测电压

网友:
我这个5脚没电压,有可能是没接吗?我的机器型号跟图纸有点不一样,但是芯片是一样的!~

网友:
IC的工作条件都差不多大同小异而已,主供电,VCC,主控制,单元控制,电源芯片还需要BST  基准电压  好像也就这几个,这几个满足了 在不工作那就是芯片本身有问题了 应该 反正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
我换过芯片了,现象一样,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总感觉应该很简单,就是修不出来,能在说的具体点吗?谢谢了!~

网友:
芯片条件不满足,所以G极的高点平等同于S极,未被芯片自身拉低,以至于P勾道MOS未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