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33奇怪暗屏。。。。

楼主(2013-08-01):
客户拿来一台东芝M333的机子 说暗屏。我起先我开的时候是好的 过一会就暗屏了,无意间按了下键盘 突然亮了一下。然后我就一直按着键盘上一个键,屏幕就一直亮{随便哪个键},松开就又暗屏了 以为键盘坏了 换了个试机的键盘还是一样,还有C壳上的触摸键按下屏幕也会亮一下的,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是不是屏线虚连呢?

网友:
看看屏线吧。需的多数

网友:
系统自动进入休眠状态 关闭背光 去追查一下休眠信号 看有无正常

网友:
屏线断线了

网友:
屏线没断我换过了还是一样 是高压开启信号的3.3V被拉低了 只有0.7V 机器开着有时候又有3.3V了 过一会又暗屏只有0.几V了这样

网友A:
那就拉个3v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拉个3v过去

直接拉个3V过去连带着拉过去的3V也被拉低了,断开屏线那边再拉个过去屏是亮了 不过机子休眠后就唤不起来了只能重新开机了

网友:
把原来的断开,拉个3v过去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还望分享一下修复的过程及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