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1比win7速度快吗?

楼主(2013-08-01):
如题,能快多少?据说内存占用率也很低

网友:
1`B不快

网友:
     毕竟是预览版,从流畅性来说,我个人觉得肯定比7要流畅一些。你说能快多少?是指的是开机快还是关机快?其实开机快点和关机慢点,我也觉得这不是主要的,主要是用系统的性能稳定,流畅,安全就行了。

网友:
亲身体验告诉你,和win7相比,在thinkpad sl410笔记本上,略弱于win7
配置:SP9400+8G

网友:
内核到换了 。。技术也不同 。。。

网友:
我记得预览版刚出的时候就体验过,2G的内存上来就占用900M了,很卡。感觉预览版不靠谱、甚至一些网上团队压制的W8 GHO反而更流畅、不过W8是个趋势,终究会替代W7

网友:
开机速度是快,WIN8有一个快速启动,关机没有WIN7快,,正如三楼所说的,系统其实稳定是最主要的,开关机快慢能差多少

网友:
这几天装了WIN8,试了一下OFFICE ,打开速度确实是快了好多。不过WIN8没有WIN7用的习惯,可能又要适应一段时间了。

网友:
你以前要是用过IPAD 就知道了 W8比W7配置要高的 系统内存的占用率就不用说了,W8用起来和IPAD差不多   那界面你懂的

网友A:
win8比win7要快些。  因为win8比win7运行内存要少些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8比win7要快些。  因为win8比win7运行内存要少些

是么?那为什么能装W7的机子就不一定能装W8呢,你不会是说多了个触控所以装W8要触摸屏吧!
  事实上IPAD的系统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不支持,而W8里面就不会出现这现象,  内存 那就不要了,装W8的机子至少在配置上的要求要比W7的高一些吧!理论上这样是没错吧!
  我I3的机子装W8就比W7吃力

网友:
使用感觉差不多。 占用内存不觉得少。。。

网友:
个人觉得就是WIN7 加个平板的节奏没什么意思.

网友:
差不多吧,但感觉还是用WIN7比较好

网友:
win8 开机速度确实是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