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v3000 裸板我插上电,有0.02 一会就0.0 ...
请教大家个问题,v3000 裸板我插上电,有0.02 一会就0.05.

楼主(2013-08-01):
请教大家个问题,v3000 裸板我插上电,有0.02 一会就0.05 如果0.02是待机,为什么我测试电感无3.3 5V?怎么回事啊,如果没待机 不应该插上电有0.02啊
问题

网友:
待机芯片 3D3V_PWR 5v S3根本没电压 头大

网友:
有轻微短路的地方

网友:
先测阻值再查供电

网友:
难道一定要有3 5V才有待机么····· 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