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独显的机器,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13-08-01):
B450独显,可以触发上电。有时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一切正常!可是有时又不亮机,不亮时触发电流到0.7A左右不变!BIOS已经换过还是不行,板子成色很新,没有明显坏的地方!不知如何下手了!现在触发开机,10次有6-7次不亮,但是只要触发时电源灯和硬盘灯同事亮的话,就肯定能亮机。假如触发时只有电源灯亮的话,机器肯定不亮!试过好几次,都是这样的!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建议楼主搞一下北桥 前提是你敢搞 联想的机器没黑胶 弄起来很简单 加焊一下就好了 因为你有事亮有时不亮嘛 显卡虚焊的话电流可能在1A以上 1A以下的少一点 你又说你没过内存 那就更应该搞北桥了

网友:
机器不亮时,内存上都测不到任何的波形

网友:
干显卡试下

网友:
这机器也存在bios问题,可以试试再做显卡

网友:
现在机器能正常在PE里,正在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好的时候和正常机器一样,不亮的时候真不行!服了

网友:
可能是某个信号电压不稳定

网友:
真好像显卡的故障,做完系统重启后,过了滚动条后就没有反应了,背光有,没有图像。我试试加焊一遍显卡,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吧  是不是内存有问题了!!!!

网友:
显卡加焊,故障依旧,明天再试试北桥吧

网友:
不过亮机的时候电流上到0.7A,内存都没过,建议你加焊北桥试试 ,或者再找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已经换了,不行。机器亮时,系统过了XP的滚动条后就黑屏了,系统处于死机的状态,有背光没有图像!但是可以正常的进入安全模式,进行操作!

网友:
当机器触发不亮时,电流停到0.8A左右!明天试试北桥加焊,不行的话就建议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干下北桥试试吧

网友:
北桥加焊后,故障依旧!晕死了!只要亮,进安全模式正常,进系统时,过了滚动条后就不动了,硬盘灯也停止闪动!还发现一个特点:只要触发时只有指示灯亮,机器肯定不显,但是触发时指示灯和硬盘灯同时亮,机器绝对开机显示!怎么回事呢?

网友:
北桥 显卡都由可能·

网友:
nan qiao  kan k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