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的耳机没声音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01):
我们都知道台式机的话,必须要使用耳机才能看视频,但是耳机没有声音,是不是耳机坏了,还是电脑的其它设置造成的,下面我们看看

1.耳机损坏了,这种情况在网吧里出现的概率比较多,建议大家出现耳机没声音的问题时,将耳机插到mp3或者其他电脑上试试,如果都没有声音,基本就是耳机坏了,更换一幅耳机就可以了。

2.耳机没有插到正确的插孔上,大家都知道电脑机箱后面有好几个类似耳机插孔的地方,如果插错了位置耳机也是没有声音的,一般机箱后面中间的那个插孔是耳机的插孔,大家不要插错了;

3.耳机插到机箱前面的插孔也没有声音,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机箱里面连接线没有接好,不知道耳机没声音.

当耳机坏了,不仅是耳机的问题,也可能是电脑的设置问题,直接导致连接不到,所以就造成了无法听到声音。

网友:
耳机没声音,检查声卡驱动是否正常(重要),如系统无问题,换主板声卡试试

网友:
无非就是硬件软件1,,,再也没啥

网友:
设置前面板,开启声音,可声音这个问题,如果没其他问题的话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的方法维修

网友:
1.硬件2.软件OK

网友:
这个问题虽然简单,却足够把人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