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3-08-01):
联想Y450时亮时不亮.机器原来是PCB板短路19V主供电短了,处理完了短路以后发现CPU没有供电了,打开图纸查到了MAX17021的13P SGDN这个信号为高电平,正常其他的19V主供也是有的,CPU核心供电没有短路,订了一片17021,次日换上,CPU枋电供电有了.电流跑到了1.6左右亮机了.还以为这下修好了,关机再开电流1.2A不亮了晕搞不懂,有时开机又可以点亮有时就是不亮.显卡不过

网友:
19V短路是不是还烧了哪个芯片,导致电压芯片供电部良或者桥不良,你看不良的时候电压是不是都正常啦,多看看吧

网友:
芯片没焊好?时亮时不亮。。。。

网友:
我也怀疑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