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3-ES3G亮后 反复重启

楼主(2013-08-01):
今天接到一块GA-P43-ES3G主板能点亮,但过了GA的logo后就重启,一直重复。CPU 内存 供电全正常,CPU复位电压也正常,南换过 北桥焊过,I/O换过,CPU供电管理芯片换过还是一样的问题,自己的编程器坏了所以bios没有刷过,我想跟bios没有关系吧,bios取了一个,问题还是一样,把12V PIN取掉就不重启了,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有高手给小弟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
北桥,CPU座子

网友:
本人同样问题,不过我有时候能够跑码,而且能够开机,不跑吗时就断电重启,老是重复,这是不是通病啊,求高手解答

网友:
大神门,这是什么问题呀,我进PE 也进不了,而且可以进BIOS哦,但是一进那个LOGO界面就重启,猛按DELETE就可以进BIOS。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哦!!你现在的情况不仅可以点亮还可以进bios进bios就不会重启但是不进bios就会重启你明天可以试试是不是

网友A:
你进bios不重启的话可以禁用声卡和网卡试试

网友:
七楼的说法,不妨一试!

网友:
CPU供电电路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进bios不重启的话可以禁用声卡和网卡试试

哦,试了,不行,我现在直接将网卡声卡拆了应该不会影响吧

网友:
CPU PWM电源管理,估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试了,不行,我现在直接将网卡声卡拆了应该不会影响吧

声卡拆了没声音了,网卡可以拆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声卡拆了没声音了,网卡可以拆掉

早拆了,现在让客户换板了,那个BIOS可以进去不重启,一但退出来就重启,能够找到硬盘,换了硬盘一样。PE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拆了,现在让客户换板了,那个BIOS可以进去不重启,一但退出来就重启,能够找到硬盘,换了硬盘一样。PE ...

进bios不重启,我看有戏,不管拆了还是没拆,你把BIOS里的声卡网卡功能先禁用掉试试,我看能好的几率大

网友:
我也一样的问题 - -不跑吗  不断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