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1900-04笔记本适配器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3-08-01):
保险丝、桥堆、开关管、两电阻烧坏,关键两电阻阻值未知!上图!

网友(点评):
把电路简图画出来。用同类电路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大哥,奉劝你,果断更换新的适配器,这种大短路的不好搞,而且就算修好了,也有风险,把笔记本烧了,比你买十个还值钱

网友A:
多谢提醒,新的已买,纯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提醒,新的已买,纯练手!!

呵呵,这种没什么可搞的,还是搞一下其他的吧,液晶电源板可以搞一下

网友:
同意2楼说的!

网友:
对哦,把笔记本搞坏了,到时真的不划算了,

网友:
什么情况都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