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装驱动就死机 或者黑屏 花屏

楼主(2013-08-01):
显卡换过三次了 显存也换过 驱动官网上的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没辙了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   显卡检测信号····

网友:
你上他的官网看看,是不是要打一些补丁之类的。或是升级BIOS。

网友:
是不是换显卡把周围的某个电阻烤坏了

网友:
来的时候什么问题

网友A:
没换个系统试试?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换个系统试试?先软件后硬件

系统 驱动都换过了

网友:
我遇到过做系统做完以后 到系统桌面就死机   刷BIOS

网友:
都换了的这些就不要去管了,看看BIOS吧

网友:
显卡 问题,今天 修 好 一台,

网友:
BIOS也刷了 没用呐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今天我也搞了一台,刚开始也是花屏,后面换了显卡以后不花屏 但是装上驱动就黑屏 后面是因为显卡没搞好 ,是主板上装显卡的位置没拖平

网友:
还是不行啊,拖的很平也不行 老故障

网友:
南桥做一遍

网友:
楼主换没换内存试试

网友:
我修过这个机器看电影一会黑屏  换内存搞定

网友:
内存   BIOS  显卡。。搞清顺序~~

网友:
能换的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