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亮机后风扇转速加快掉电

楼主(2013-08-01):
型号:DELL N4030板号:09259-1M (HM57 ATI独显)
故障:开机可以正常亮机,风扇不停,一分钟左右转速加快,随即掉电。再按开关,又重复以上过程。
维修过程:先报清灰价,说明清灰不行的话,修理另外再报价。拆机,发现灰尘堵塞散热器出风口。清灰并做好散热后,故障依旧。再报价后对图纸检查,想得到的地方大致都正常。刚好有一台相似的N4030(板号09259-2)在旁,重点对比温控电路。

各脚电压电阻差异不大,应该没问题。

EC及Q3703,特别注意KBC_SDA1和KBC_SCL1也基本相同。
怀疑HM57的问题。换 之。再试机,好了。
做HM57的前后 KBC_SDA1和KBC_SCL1电压波形分不出差别,阻值稍有点差别,好的HM57大一些。
提供给有相似故障的参考,高手笑过。

网友:
温控对于我来说一直都是空白 楼主威武

网友A:
现在新机器的桥基本加焊都是不行的了是吧

网友:
HM57换PCH,不会准时掉电?

网友:
请问楼主。能解释一下这二个信号吗?

网友B:
真的不好意思,我也是不甚了了。我说一下我目前的理解,也向高手请教。照图纸的意思,这两个信号连接PCH的SMB模块,SMB的大概意思是What is System Management Bus?
The System Management Bus (SMB) is a two-wire interface through which simple power-related
chips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 rest of the system. It uses I2C as its backbone.
A system using SMB passes messages to and from devices instead of tripping individual control
lines. Removing the individual control lines reduces pin count. Accepting messages ensures
future expandability.
With System Management Bus, a device can provide manufacturer information, tell the system
what its model/part number is, save its state for a suspend event, report different types of errors,
accept control parameters, and return its status.
The System Management Bus may share the same host device and physical bus as ACCESS.bus
components provided that an appropriate electrical bridge is provided between the internal SMB
devices and external ACCESS.bus devices.
大致是说一种双线的接口,传输设备之间的状态信息,控制信号等。我猜想是PCH会将内部温度信息告知温控IC U3901(EMC2012),温控IC在接收PCH信号后,做出电压调整控制风扇转速。当这对信号出错,IC接收信号有误,做出误判,从而加速风扇,直至保护断电。既然温控IC各项电压都对,原机散热器堵死,我是怀疑HM57有问题,所以试换它,瞎摸瞎撞的,不值一提。只是给大家参考。抛砖引玉,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不好意思,我也是不甚了了。我说一下我目前的理解,也向高手请教。照图纸的意思,这两个信号连接PCH的 ...

现在理解你为什么要换PCH 了。谢谢。

网友:
我前俩天也修一台这样的机器 旱桥好了 现在又回来了 现在我把桥换了还是一样 能给点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机器的桥基本加焊都是不行的了是吧

是的。。维修不好干了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台机器  有时能亮机有时不能亮机

网友:
亮了 还要掉电

网友(2013-09-06):
同感啊。。。。求助各位大侠啊。,。。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台N4030 独显的,能显示的,从按开关到掉电一分钟15秒左右,CPU换过,内存换过,南桥跟EC的BIO都S刷过,显卡重植过,温控IC拆掉过,EC换过,南桥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好象现在单桥,HM55,HM57这类,桥出现的故障率挺高的

网友:
都说A桥质量差,虽没搞过,看了这么师傅都这么说,维修是真的不好干了呀!

网友:
楼主的思路真是清晰啊

网友:
这个也是这样子啊

网友:
集显的单桥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