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掉电问题

楼主(2013-08-01):
手上一块华硕的M2A-VM主板,起初是网卡坏了拆网卡可跑码,后来又不跑了,把声卡拆了,已经恢复正常跑C1,上内存,跑C3自动掉电,然后自动上电,反复如此,内存电压正常,,,,

网友:
我得和你一样主板也是掉电,修来修去,没修好,直接扔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是自动上电吗?IO坏了。

网友:
没有 解决的方法的吗 ,,我这有两块 都是这样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插槽的问题呀

网友:
把桥煮一下 不行就换IO

网友:
一个一个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