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2jt 滲水 零件 字糊掉

楼主(2013-08-01):
不囉唆先上圖

左邊兩顆 都是 P1203BV !!   各位誰手上有此板 可以告知我第三個MOS的料名

网友:
换一个N沟道的场效应管就OK

网友:
那是内存供电的上管吗

网友:
应该是N沟道 为了 保险起见 还是查图纸最好!!!

网友:
应该是应该是N沟道

网友:
供电的基本都是n沟道mos管,建议看图纸确认一下,不一定非得型号一样,只是n和p沟道要分好

网友A:
CPU供电电路,一个上管,2个下管并联,组成一组PWM

网友:
找个N沟道就行啦

网友:
N管料板上拆个换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电路,一个上管,2个下管并联,组成一组PWM

CPU的供电不在那里!并且场管用的也不一样,你再好好看看

网友:
找个N沟道管子就哦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找不到圖紙~~ 所以.....

分析一下到底是不是上下管,如果是上下管,那就是n管

网友:
已經找到了 也是P1203BV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