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寸电视电脑显示器有问题

楼主(2013-08-01):
aoc19寸电视电脑显示器型号198pw,现在得问题就是选DVI输入就亮一下显示无信号,然后选择电视或S端子就一直好用、请问有电路图纸得可以给我一份么?如果知道什么问题就更好了、本人刚入门太专业也不懂、现在有得工具就是烙铁和热风枪、

如果需要板得图可以在发

网友:
本人不懂太多,我测试了下调到AV时候显示器就亮调到VGA就不亮了,亮的时候释放版还是高压板啊,开关有5v.不亮就没有5v了其他电压都正常

网友:
我等看看大神怎么说。。

网友:
是不是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