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识别U盘不能识别USB的鼠标键盘条码板的维修

楼主(2013-08-01):
一联想集成D425CUP的主板USB接口出现的怪现像能识别读卡器 U盘就是不能识别USB的键盘和鼠标所有端口都是这样,刷BIOS无效,打阻值所有USB到南桥电阻都是对的,客户拿机器来时,我拆下主板时留了一下心眼,前置USB的线是接错了的,所以高度怀疑是南桥坏了,结果换南桥后就好了,这个现像有点怪所以发上来。

网友:
还真有点变态的主板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块和你差不多现象的主板,U盘能用,而且还能进PE    就USB键盘和鼠标不能用
还有,USB中间的2个脚都有3.3V,这是怎么回事,其他板都没这回事的

网友:
可以考虑下在刷BIOS  或换IO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一部这样的机,最终没解决,让他买了PS2的鼠健!

网友:
看了图纸搞明白了原来同一USB口进入南桥后 输入设备,或储存设备是兵分两路走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跟客户说要换南桥,他不换,给他拿回去了。。。。

网友:
前置插错也会 烧桥哦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