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90屏电路问题?

楼主(2013-08-01):
今天 修到一片屏19宽四灯的屏。点屏就大花看着像主IC坏的。。拆开看下。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摸到我画红圈的IC 手给我烫个泡。大家给我想想办法是什么东东这个我也看不懂什么型号的。如图片:

  主芯片是LRU4312X3A-AN..
  红圈的IC 是16的IC 也型号是78665 不知是什么东东。。找什么能代换他的。

   给帮帮。。。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升压ic吧,但是只是花屏所以不像是升压ic,应该是调节色度,那一类的芯片,一般芯片第一行就是型号,你还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
用笔抄下来  在网上查查看,总会有收获的!

网友:
把这个芯片拆下来 在亮机试一试 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电源模块,升压,负压。。。。都是它驱动产生。但是它坏,行场驱动应该也挂了,可以找同样的换着试下,运气好的话,会好的!

网友:
先看看其它的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其它的东东有个双二极管挂了。还有一片17514HS挂了。我都换上了。。就是这片IC 不知道什么型号。在淘宝上能找到不。。。

网友:
这片IC 是哪个厂家的I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