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电子盘如何拷贝数据?谢谢!!!

楼主(2013-08-01):
(图片)

网友:
PC104主板 doc盘,有IDE接口或插CF卡插槽吗?有的话用很好办硬盘或CF卡做镜像,没有的话比较麻烦点用网线连电脑设置IP地址后连保存

网友:
嵌入式,doc比较容易损坏,里面就主控芯片+flash,读出来也是代码而已

网友:
拆得下来么

网友:
这种的第一次见到

网友:
这是什么盘啊,第一次见!希望楼下的搞定他

网友:
这是一块x86构架的嵌入式主板,可能是里面的系统坏了,如果盘没有坏,重新装好系统就行.有可能是dos系统或者linux系统.是定制的系统可能性比较高.接上电源启动看输出信息,可以看个大概,这应该是工控类的主板.

多谢

网友:
拷贝数据应该只能通过网线或者扩展卡.

网友:
这应该是用于木或皮革加工的,用来测量或控制湿度的,也可能是热处理之类的.
你应该发多几张全图,说不定大家可以帮你找到软件.

网友:
基本搞不懂 第一次见

网友:
曾遇到过,不过没试过备份,也不知道如何搞。

网友:
没见过,这么小啊?是什么接口?

网友:
等级不够,看不到图,,帮不了你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是DOC PC104主板上用的很多的,你拆下来可以放在好的板子上看下是不是坏了,这东西我经常搞的

网友:
搞不懂~压根看不懂啊

网友:
宇光兄,指导下如何复制这种电子盘啊

网友(2013-09-02):
早期的嵌入式IPC常用双列直插式DOC作为电子硬盘,现在用得非常少了,即使有也仅仅是跟以前兼容。32M的电子硬盘,386的处理器能装什么呢?十之八九是DOS。要把它读出来最简单的方式,如果主板损坏,就把它敲下来拿到支持DOC的板子上,再启动它,最后通过DOS命令读出来,转存到其它介质上。注意启动时候的启动项选择,最好是找到同时支持USB启动的IPC卡,可以用外置PE启动,就好读出了。如果没有就比较麻烦一点,最糟糕的就是只支持软驱的IPC卡,最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