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V/128m主板掉电问题

楼主(2013-08-01):
有块昂达A78GV/128m主板是个2修板可以跑码亮机了,但是亮机后3秒左右就会掉电,哪为大神有修到过不,给点思路啊。。。。。。

网友:
先对主板打一下个阻值正常,再不上CPU和内存看会掉电。

网友:
不上12V供电会掉电吗?掉了会自动重启吗?电源有问题吗?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引起的掉电

网友:
               很为难 不晓得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