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NF725-C35{ms-7615}主板BIOS芯片型号

楼主(2013-08-01):
上图是我用编程器检测到的8脚bios 应该选择哪个型号??? 如题V星板子我刷bios ,BIOS芯片型号看不清,望知道的说下 帮下忙 谢谢

网友A:
BIOS型号为25L8005

网友:
此bios为1MB容量bios,容量为1MB的可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型号为25L8005

你确定是?这型号 ,但我用编程器检测到的型号 没有这个 有很多不确定是哪个

网友C:
慢慢找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慢找撒

找到了BIOS芯片 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
匹配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这型号 ,但我用编程器检测到的型号 没有这个 有很多不确定是哪个

是的,你的板是不是MS-7615,如果是的话就对了,我手上刚好有一块这样的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的板是不是MS-7615,如果是的话就对了,我手上刚好有一块这样的料板

嗯,谢谢,我刷过了是25L8005 但是板子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没刷之前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点不亮,刚刷过点亮两次,又跑F0  你知道怎么修吗  ?谢谢

网友:
在精通维修下载应该能找到

网友:
你换个芯片 刷下也行的啊。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D:
一定要看清楚了才行,是不是用风枪取下来时,加油就看不清了,可以用酒精擦一下,再用手电加放大镜,我视力1.5的都要用放大镜才行

网友:
我有个258元买的TL886,前次刷精英P3的主板时,没有找到对应该型号,还好擦不空,也写不进,最好BIOS数据没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看清楚了才行,是不是用风枪取下来时,加油就看不清了,可以用酒精擦一下,再用手电加放大镜,我视力 ...

s我用酒精擦过了,还是模糊,放大镜让我儿子摔了,我刷了之后 和没刷之前故障一样,不复位,诊断卡复位灯常量,等不量了 就显示FO 你知道怎么解决吗??内存供电1.45V 桥供电1.47 1.17  3.3  cpu供电0.8——1.0 都正常的

网友:
USB5v有没,V星的主板USB5V一定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我用酒精擦过了,还是模糊,放大镜让我儿子摔了,我刷了之后 和没刷之前故障一样,不复位,诊断卡复位 ...

单桥板子,桥容易出现虚焊,先加焊桥看看效果

网友(2017-09-02):
BIOS 上面有型号 你看看文字面是多少 那你就选多少

网友:
这个我上次一次性拿了一百多张维修,这种板还行

网友(2017-11-06):
传一套7615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