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元收了一台BGA返修台~!!

楼主(2013-08-01):
       前几天收了一台BGA  同城收的 , 最近闲得很,本来自己想DIY一台,上网上偶遇一台二手BGA ,微标的  卖家去年4月份入手的,2800买的,网上一看是pc410温控  呵呵 这不是DIY用的东西么 网上买一个温控也要350 加上发热砖 架子固态继电器上加热 成本也不低 也没想多第二天就启程了   坐了一个小时的地铁.卖家试的过程中 发现上加热有问题 知道是发热丝坏了。本来说是850卖的,卖家很痛快给我降到了600.这价格谁都不好意思砍了  ,顺便他家有两台笔记本也捎上了 宏基 141宽屏80g硬盘内存2g索尼13.3 屏40g 1g说卖四百   来的时候就带了1000¥ 全用了家都回不了了。卖家又给我便宜50 打个的回家了.
     回家迫不及待的把上加热拆开了.一看 里面全烧胡了.在网上40元定了两个发热丝 三下五除二装上了.  新的问题出来了.也是我要请教的问题,上加热巨热.曲线开到95 125  165  195 225 整个过程不敢过完,发热丝烧的通红通红的.上加热是PC410控制的. PV是当前温度  sv是目标温度   目标温度达到以后发热丝停止工作.pv温度还是不停地往上彪..应该是余热导致  我感觉设计不是很合理,不能保持温度.我想发热丝很快坏掉的原因也是不能调发热丝的功率所致...下加热就很合理 有个探棒 温度基本可以保持 .  是上加热温控出现问题吗?上加热温控是一个小点  两根跟电炉丝一样的是直接接到pc410的 18 19脚  热电偶   是这个不准么 买个跟下加热一样的探棒放在风嘴处能不能准确点??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点评):
这个估计以后不知道要赔进多少芯片呢。

网友(点评):
PC410有两组输出,负载不同,接法不同,仔细看说明书。接线没错的话,基本是控制加热丝的固态继电器(或其它控制器件)坏了。热风的只要电耦正常,很好控制的。

网友(点评):
伙计你买了个爹回来了还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如上面的哥们所说以后的工时以及芯片钱够你损的。说直接点就是底下用的发热砖跟风口那是没法比拟的。咱都是吃过亏的,人家拿你的钱换三温区的了,你就是300他都扔给你了。

网友A:
自己顶下 高手们都去哪了啊  没人发言~~~

网友(点评):
关于发热丝 烧红的现象 你需要看看 410的内部参数是不是被更改过 ,输出有几种 有 位式 可控硅过零触发 还有时间比列输出 大概这 3种 你调节成为时间比列输出看看呐

网友:
这个搞桥 容易挂

网友:
我同城也有台500出!!!过两天买它回来!!!

网友B:
楼主什么都修..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都修..呵呵

差不多了   基本上家电都会点

网友C:
我怎么感觉便宜都没好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便宜都没好货呢。

确实不是什么好货色...感觉对得这价

网友:
不过你要发扬DIY的精神把它修好。这种设备不是太难,可以修复或改装的。

网友A:
请高手们出出点子啊  恳请张先生指点指点

网友:
便宜。。。加上自己的技术,把它修好了。。也就变成好东西了。。

网友:
风量小,烧发热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高手们出出点子啊  恳请张先生指点指点

一个K型探头是需要的,还有风扇的风量问题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了   基本上家电都会点

这么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便宜都没好货呢。

我也是这样想的啊。。。。

网友:
这东西我都没修过几万的东西不好下手呀,拆都没拆过,但是用还是会用

网友: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一分钱一份货.....

网友:
几百块的东西不贵,但是徽标的东西不敢恭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个K型探头是需要的,还有风扇的风量问题考虑一下。

K型探头装哪里呢,风量还行.就是那个发热丝一会就烧的通红.我想能不能给它加个可控硅调整它的功率???

网友(点评):
高手真多啊,这都会搞。

网友:
二手的东西我是不敢要

网友:
这个得阻值,不能随便一个上去,好不行的,

网友:
这个牌子真没怎么听过哦。。不过楼主有DIY能力,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K头应该接在PC410的18,19脚之间的,你的帖子里的图上有啊。
因为热风加热的上加热头一般工作时离开芯片只有5mm左右,K头应该装在出风口或放在芯片上。
另外,这个上加热头原来用什么东东作为温度探测的呢???

网友E:
这BGA还是划算的,很容易修好啊。先查上加热部分探头的+ - 端是否接对了,控制电热丝的固态继电器是否完好,再查PC410是否输出正常控制电压给固态继电器工作。

网友:
我也想找台这样的二手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BGA还是划算的,很容易修好啊。先查上加热部分探头的+ - 端是否接对了,控制电热丝的固态继电器是否完好, ...

pc410工作正常  到达设定温度 发热丝停止加热  继电器也正常  就是启动后发热丝一会都烧红

网友(点评):
这个只能降压了,180v够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K头应该接在PC410的18,19脚之间的,你的帖子里的图上有啊。
因为热风加热的上加热头一般工作时离开芯片 ...

跟发热丝粗细差不多的两根丝  尽头有个点  我拆了一个8250的发热丝  里面的温控也是用的这个

网友:
牛人一个。学习了。

网友:
是两温区的,有点落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跟发热丝粗细差不多的两根丝  尽头有个点  我拆了一个8250的发热丝  里面的温控也是用的这个

你说的那个应该就是K热电偶探头。应该把那个点移到出风口。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看来修好以后还得改进改进啊

网友:
价格确实挺便宜,就是怕修不好,弄了堆废铁回来。

网友:
做这个设备的人号称张工,我原来还以为是张先生,跟他买过不少东西,可惜都不能用,跟他买一块发热砖还是变形的,中间凹很多下去,跟他反映,它只是说你不懂,其它的不解释

网友:
这个东西也可以DIY,高手很多

网友:
还是用好一点的成功率大一些,别搞的到时候自己判断不出来是不是桥没有焊好还是桥挂了

网友E:
启动后发热丝一会都烧红是正常的,关键是上加热吹出来的热风温度是否可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K型探头装哪里呢,风量还行.就是那个发热丝一会就烧的通红.我想能不能给它加个可控硅调整它的功率???

艾菲特的BGA咋样

网友:
既然打算DIY,用这个DIY,把那个温度调控搞好,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
修好了,能用吗,,,,,,,,,,

网友:
你现在主要温度过冲严重,用温控器的自整定功能调试一下,如果不行就是调节一下PID参数即可,

网友(点评):
温控仪控制风筒,间断的轰轰声,很别扭的。用风筒如果功率大,用温控仪也不好。。。轰,轰轰,轰 。发热砖没问题。

网友:
这样的上下温度能控制好吗

网友:
上温控的热惯性太大造成的,你可以参考我的帖子里关于热惯性大的解决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4554-1-1.html

网友:
这东东太复杂了

网友:
下温区是个遗憾啊,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启动后发热丝一会都烧红是正常的,关键是上加热吹出来的热风温度是否可控制

感觉不是那么好控制,比如 我设95度 温度达到95度以后再想用50度 40度 用不了的.因为当前温度下不来 没办法往下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那个应该就是K热电偶探头。应该把那个点移到出风口。

探头主要是靠那个点控温??为什么停机了 当前温度不单不下去  还往上升 难道是温控探头坏了?

网友:
确实便宜,就是看使用的效果了

网友F:
哥们,当垃圾卖,这个东西也能卖600,你捡了个大漏,赚了!!!!!!!!!!!

就凭BGA这几个字,600肯定是坑爹的,绝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当垃圾卖,这个东西也能卖600,你捡了个大漏,赚了!!!!!!!!!!!

就凭BGA这几个字,600肯 ...

呵呵呵...我想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K型探头装哪里呢,风量还行.就是那个发热丝一会就烧的通红.我想能不能给它加个可控硅调整它的功率???

k型头肯定要的。我之前装的土炮,上加热本来也用温控仪控制的,但是上次网上买90元江苏产温控仪用几个月就坏了,要是换余姚产的温控仪120元就好,可惜没钱换了。现在直接不用上温控,买个温度仪手工测,
上风筒功率调小点(电压调整在110v-180v之间就可以了)。温度上升还稳定。

网友:
不错,600块挺便宜,换个发热芯 一样用嘿嘿。

网友:
为什么换个发热芯没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顶下 高手们都去哪了啊  没人发言~~~

你不会把热电偶的机型接反了吧?热电偶是有机型的,接反了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以前我见过有人接反过,是复印机定影部分,结果烧得很厉害。

网友:
都是高人啊,费劲

网友:
支持  自己在设计一下  弄不好  比360 还好用了

网友:
一分价格一分货,祝楼主好运。

网友:
省那点钱,容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