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 I3独显加电瞬间掉电会是BIOS问题吗?

楼主(2013-08-01):
手上有台HPDV3的本本,,I3  独显。情况是这样的,,待机正常,触发上电到0.5A左右掉电重启,反复重启,不断电的话就一直上电掉电上电掉电。上电瞬间除显卡没供电外其他电感都有电压,但换上I5的CPU上电0.2A不掉电,这时候有显卡供电,其他电压没了。。。I3的U换了好几个,确定不是CPU引起的,BIOS还没刷,不知道会不会是BIOS坏了,,,以前修到过这样情况的联想机,,网卡短路了,,但这机网卡一点都不烫应该不是网卡坏了,,有没有高手修到过这机这情况?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8-2 11:08):
BIOS 显卡都换了还是老样子,有人修到过吗?

补充内容 (2013-8-2 12:58):
HM55做过了,EC换过了,还是老样子,高手在哪里?

网友:
帮帮忙啊帮帮忙,帮帮忙啊帮帮忙,帮帮忙啊帮帮忙!

网友:
既然怀疑了,就刷个试试呗。又没风险

网友:
I3的机器应该CPU还没有复位吧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再说吧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dv3的机器掉电的我修得多 一个是显卡背面的温控芯片 2个是显卡一般就这2个地方

网友:
温控?我看后面只有一个三极管啊,显卡?是焊还是要换?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老老样

网友:
既然显卡没供电 就找找是不是供电问题 还有掉电的问题得一点一点的找出原因 这种问题最让维修员头疼了 但是要冷静对待!

网友:
还是没搞定,,昐高手

网友:
还没搞定,有人搞定过吗,,我想这一定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