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花屏 白屏 装显卡驱动后死机 掉电

楼主(2013-08-01):
一台联想G430笔记本,开始故障是装显卡驱动后死机,掉电,一般这种现象如果是ATI显卡的话 都是显卡芯片坏所致,但是这台是N卡 G98-630-U2的显卡,还是白胶的,很少会出现这种现象,换个试试看吧 换个全新的显卡后,裸板测试OK了,装好机子,放电影3个小时,很正常,以为修好了,就关机了,到第二天再次测试,开机变白屏了,没LOGO了,但是硬盘指示灯一直在跳,没关机, 一直让它进系统,进到鼠标出来画面时又正常了, 显示都很好,那就是机子肯定还是有故障的,换CPU,换内存,BIOS没刷 只是按了F9复位,故障还是存在,测量显卡、CPU及系统供电电压波形,都正常,但有时开始时又都很正常,在开机状态下无意中按了几下显存,出现花屏现象,哦....原来估计是显存虚焊了,加焊4颗显存芯片后,故障消失了。联想机子疑难杂症还真多。

网友:
外接跟显卡也有关系吧

网友:
花屏 白屏很明显是显存的问题,换显卡后没明显问题那是因为上BGA的时候把显存也烘热了的

网友:
花瓶噢  显存吗  有可能就是显存的问题 你给枪毙一块显卡.......

网友(2018-03-07):
死机,至少某硬件出问题了,花屏,可能是显卡,可能是显存,更换了显卡后还白屏,之前能看电影,可以排除显卡没做好,故障锁定显存,楼主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有时候碰见这样的没办法就得牺牲个显卡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