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手一台DELL N4030 出现两声循环报警

楼主(2013-08-01):
今天接手一台DELL N4030 笔记本,未拆过机的,加电后过一会儿出现两声循环报警。响个不停。拆开后量所有供电均正常,换内存无果,插与不插内存电流都是跑1。2-----1。28---1。2    先在网上搜了一通,大部分人都说是CPU读取不到内存,I3的CPU,换了一个通用的CPU,效果一样,内存槽打阻值。两条内存槽都没啥问题。本人很懒。先搞简单的,把EC BIOS和南桥重刷了一遍,还那个鸟样儿,再把CPU座子焊一遍,还是那样儿。现求助中

网友:
显卡加焊过了吗 以前遇见过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桥

网友:
内存供电有没有?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

网友:
加焊CPU座子?I3机器加焊座子?天呐 宣布死亡没呢?那就加焊一下显卡吧 已经这样了 没啥加焊的了

网友:
没过内存,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2014-06-25):
北桥的问题

网友:
换北桥吧 坏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