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 新板 无 待机

楼主(2013-08-01):
一台 ASUS 的 K43SV 3.0 的主板,  3、5V 芯片是  RT8206A   EC 是 IT8572E     HM65的芯片组   接电源  瞬间有3V 5V 待机,马上就没有了  ,测 开启信号也是瞬间有一下就没了,测信号通往EC   LDO电压正常    EC的供电是正常的   但BIOS无供电   现在待机只有0.003  时有时无   也没有进液   思路应该还是在EC这边的问题  求高手指教下

网友:
修过楼主这个问题 刷BIOS应该可以好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修过一片是EC无复位的~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K43SV不是BIOS地方爱进液么?

网友:
此机就一个BIOS  也刷过了  无果   EC换过   没有图纸 具体信号没法查

网友:
待机芯片呢   触发后待机一下就掉

网友:
查下EC的工作条件,正常的话刷BIOS吧

网友:
  EC的供电是正常的   但BIOS无供电  ,那你就查BIOS供电。。。。。

网友:
刷BIOS应该会好的

网友:
EC供电和BIOS供电应该是同一路的吧,跑下线路

网友:
修过一个acin不正常的

网友:
后继有没有短路呢

网友:
3v5v后级可能有问题,断开来试试

网友:
一台同样问题,正在修当中,但待机有0.03V。量无3V 5V。BIOS也没电压

网友:
我这有台,0.02无待机,IO已换 ,待机也换了,都不行,根本找不到图纸,我找了个好机器一样的对比量了下,打通信号没有,是从IO发出的,只有1.0V。

网友:
开机一瞬间有?应该是保护了吧  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没修好,是K42JC主板,通电瞬间有3 5V,EC换过,HM55桥换过,BOIS刷过,只要断开3。3VSUS,3 5V就正常,但是3VSUS就到了HM55,EC还有网卡和BOIS芯片,断开网卡也一样,取了BOIS芯片,或换一个空芯片,装一个错误的BOIS程序都有3 5V,单独供个3。3V

网友:
也正常,不短路

大家说说这会是哪问题,主要芯片都换过了,而且是全新的

网友:
bios文件,板子是K43SV REV 3.0 机器是 华硕PRO4JS。有没有图纸啊搞个我想要啊K43SV REV3.0 和K43SD REV 2.2都可以。我的是K43SD待机都没有没有图纸真不好搞啊。

华硕PRO4JS K43SV REV 30 英特尔独显.zip

网友:
版号k43sv rev:2.0 现象和你一摸一样通电瞬间有3 5v 待机从0.020左右掉到0.003稳定 开关有3.3v 断开3v后面的节点 待机0.018  3 5 v可以出来

网友:
楼主的修好了吗 求答案。。

网友:
我的机器修好了 说下情况:今天中午接机散客 机器不开机 通电主板现象如楼主的一样 楼上bdx123 方法试过 现象一样 没头绪 走流程发现19v 到公共点转换的mos管居然是通的,遂测充电芯片 发现正常 换之 亮机 ok  进水地方很轻微( io右方 )不知道有没关系 希望能帮助你们

网友:
少打了一个 不字  充电芯片不正常

网友(2013-09-22):
确实麻烦啊。。这机器待机时有没3v 5v?

网友:
这个机器难弄了。。。没图纸EC引脚定义不清楚!!!

网友:
这样的现象我修过 换3v 5v 大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试试  祝你好运

网友:
擦,我的是K43SA 待机0.03 有3V 5V 开关上也有3.3V 按下有瞬间跳变 论坛只有K43SV的BIOS   我的是AMD 显卡板 ITE 8572E 换过了还是一样想找个BIOS 试试

网友:
楼主  修好没 手上一台机子跟你一模一样的

网友(2013-11-14):
遇到与楼主一样的问题了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啊

网友:
线性电压短路了吧

网友:
同样问题, 但待机有0.03V。无3V 5V。BIOS也没电压 BIOS EC都试过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