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e 没复位求助大神!

楼主(2013-08-01):
一块映泰A770e amd的主板 原来问题是内存。cpu。桥。都没供电。换内存与cpu风扇插座中间的822 排阻。电压都正常了。上cpu 内存跑马过2E了。插上显卡变没有复位了(显卡是好的)。在拔掉显卡测还是没复位。内存。cpu。桥。有供电。时钟也正常。就是全板没复位电压。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
怎么感觉还是没有过内存啊!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加焊桥  试试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桥空焊。压了也没反应。应该还是线路上问题。只是没找到故障点。

网友:
复位时北桥发出来的。。修桥工作条件

网友A:
VDDA2.5V呢?总线1.2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DA2.5V呢?总线1.2V呢?

都正常!内存1.95V 0。9V cpu1.10V 桥1.17V 总线1.22V vdda2.5V 还有个1.8V的 时钟B16 3.3v(感觉高了正常1.6V)  pci-eA13 14 0.41v 复位PCIa15 0V  全板的复位没电压!复位应该由南桥发出。不知道怎么查南桥有没有发出复位!

网友B:
查两PG是否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两PG是否发出、、、

两个pG线路不太熟悉。CPU电源IC是ISL6323B 37脚是PG 有2.5V ATX8脚pG5V 怎么样才知道有没有拍G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