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W510进系统掉电或重启

楼主(2013-08-01):
W510开机走到WIN7系统图标就掉电或重启   重做win7系统解压一点就蓝屏重启提示系统没有做好  做XP解压到主板驱动掉电重启   一遇到两台同样问题  有没有哪位高手修好过给个提示

网友:
温度正常?  驱动先不打上去,看能不装上去,在进系统看装哪个驱动会掉电。。。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改下硬盘模式  换个 内存条!试试进PE是否正常! 装系统时选着不装驱动

一个个试下

网友:
是不是散热有问题?

网友:
不装驱动,改硬盘模式或装纯净版的系统试一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什么问题分享一下?

网友:
W510貌似CPU座背面有大电容,你把独显关闭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