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lan信号放大器通过什么办法可以实现无线转有线

楼主(2013-08-02):
如题,我现在家里有  wlan信号放大器一台(usb接口)  tp迷你3g无线路由器一台  我需要怎么设置能够实现 wlan接收器接收信号通过usb传输到3g路由器上,然后路由器再发射出无线信号~家里手机笔记本就都可以使用无线上网了。各位大神,谢谢了!

网友:
在线等大神

网友(2013-10-06):
用HG255D挂网卡转

网友:
3G路由器带的有这个功能!桥接!

网友:
买个带中继或桥接路由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