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不触发

楼主(2013-08-02):
测量ATX绿线对地阻值是1
72脚pson 连接330电阻和一个排阻 连接5VSB
没找到连接ATX绿线的线路
有维修跑过线的吗     请赐教了

网友:
顺着线慢慢跑

网友:
有没有跑过线的

网友:
主板明显有短路点了!跑一下线路!

网友:
绿线一直没跑通啊   能给提示吗

网友:
明显io和绿线断线了嘛,顺着线路跑吧

网友:
绿线短路吗      绿线就连到IO72脚的330阻的别一边的

网友:
330电阻   打少了一个字了

网友:
330电阻一边连接紫5v   你的意思是另一边连接IO 72脚和绿线吗    中间是不是还要些原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  到 绿线。。。???/

哦。打错字了,呵呵是“到”。。。。。

网友:
怎么跑随你。点位给你一个,自己看着玩

P5KPL-AM R2.03G.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