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X220I 插上适配器自动上电,无显示,风扇不转

楼主(2013-08-02):
         最近接到一台think X220I机器,故障为插上适配器后电源指示灯就一直亮,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无法关机风扇不转,测得各组电压都已经产生,摸导热管发烫,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故障,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按开机键 看南桥有没有收到触发   收到的话就查发出 S3  S5了没有 没有输出检测南桥本身条件

网友:
呵呵,楼上的,这板子没s3,s5

网友:
刚加焊下PCH桥,现在的故障现象是上电掉电,电流从0.04上升到0.25,掉电

网友:
哥们 你的修好了没。。 我现在有台跟你一样的故障。。。 自动上电0.58  不显示。。 供电全部OK。。。

网友A:
还没有,修的时候被我不小心通电的时候键盘掉主板上了,现在不上电了,我发给我师傅修了

网友:
楼主有解决吗?碰到了X220I一样的问题了,电流上到0.58 各供电正常 开机键灯一闪一闪,关不了机,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修的时候被我不小心通电的时候键盘掉主板上了,现在不上电了,我发给我师傅修了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啊  学习了 我记得这类现在也就是刷bios 既然刷了没好我也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