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常见故障大集合(请同行们把自己遇到的一些故障修复实录写上来供大家借鉴)

楼主(2013-08-02):
尊敬的同行们!
     请在浏览、学习的同时把你们自己维修故障实录写下来供同行们学习研究借鉴.
我相信只要大家都能办到 的话,在较短时间内一定会收获不少,试试吧。

网友:
请问你是修什么的?

网友:
你的先写啊,带动一下

网友:
没听明白 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XP 经常死机
我公司有一台电脑,经常死机,常显示地址00000A,坏,开始怀疑内存,但更换后,过几天也一样,重装XP也一样,最后更换硬盘,OK,从这一故障睇,已走了弯路,希各位同行注意

网友:
一技嘉主板,按开机键无反应,用表笔短接一下32768晶振的两脚开机正常,换晶振故障解决

网友:
我见过的一个奇怪的问题
有一个AM2主板CPU不工作
经检测CPU电压正常 内存供电正常
南桥供电正常
BIOS供电正常
CPU座
北桥南桥也不虚焊
时钟复位也正常
最后用示波器检测在北桥附进油两个场效应管
为坏掉了
但是用万用表检测这两个管子是正常
咨询老师说是软击穿
分辨方法
正常的管子用示波器检测
有电压的时候电压指示一下就跳到显示正常的供电电压
那两个管子是慢慢的走上去的
大家分享一下
有什么不足之处
请多多提意见

网友:
好经验啊 确实

网友:
桥旁边的两场管是给桥供电的不。。。??  软击穿好理解 关键要知道其是做啥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