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飚温掉电。

楼主(2013-08-02):
现在有很多板卡,用鲁大师压力测试,CPU的温度一直升 50 60 70 80 90 99 甚至达到100。有的是CPU的缘故,但更多的是主板的原因。基本上都是给客户换的板子,本人上来,请教各位版主,大神。有什么办法能够修复这种情况的板子么?

网友:
大部分是cpu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多是AMD的CPU 直接换U就是,我遇到过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碰到过有板子的问题 。都是CPU。5000+之类的垃圾

对,就是AMD的U坏的多 温度高

网友:
有板子桥的温度非常高的,你在上面桥上面加个风扇就好点了,不要合偏盖,夏天散热好

网友:
你那是AMD的CPU吧   AMD的一部分垃圾U用的时间久了就是温度会飙升

网友:
可是我碰见过换了U的情况是一样的,最后换了板卡好的。

网友:
进BIOS把ACPI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