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9寸显示器 屏挂了 大家帮我想想招

楼主(2013-08-02):
显示器拿来的时候 检测确认是灯管坏。换好以后装上屏发现白屏。用通用驱动板刷程序都刷不进去 拔掉屏线才能刷。师傅说屏坏了 客户也不好说话 当了4个多月学徒也没工资 坏了也要自己垫钱 求大神帮我支个招 。

网友A:
就说来的时候是黑屏,灯管把屏都烧坏了,屏修不好,只有换

网友:
可能是换灯管的时候,不小心把面板的线路搞碎了。看来只有赔钱了

网友B:
你当时有没有看到开机,先跟客户讲下是屏坏了换灯管还是不行,要换屏,然后再看客户什么表情,然后看表情讲就行了

网友:
闪一下就灭?原来有没有字出来的 ?换灯管要小心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说来的时候是黑屏,灯管把屏都烧坏了,屏修不好,只有换

灯管不可以烧坏屏

网友(点评):
就说昨晚被恐怖分子袭击了,手榴弹把屏给炸坏了,多少赔他点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当时有没有看到开机,先跟客户讲下是屏坏了换灯管还是不行,要换屏,然后再看客户什么表情,然后看表情讲 ...

客户部好讲话 爱计较 拿来都能显示 闪一下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不可以烧坏屏

哈哈,朱总有跟楼主想到一起了,那里有那么多手榴弹啊

网友:
发一下屏型号 和故障现象图片上来

网友:
故障现象图片上来

网友:
既然都到这份上了。。楼主就在把屏扒开看看有没有压裂的地方啊。。。。如果没有裂的地方再测测屏上的电路和屏线哎。。。

网友:
检测一下屏的供电线路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屏供电短路了,查下屏模块上的电容,应该有得修的。

网友(点评):
怎么修 ,屏模块上的电容 都检查过了 g估计是主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
你这种能修的呀 仔细看看是不是屏的主芯片有问题 修不好找找人修吧 要不买张屏还得花不少钱

网友:
跟客户说其他还有问题,没价值修了,补点钱换一个显示器!这个屏估计不好找,17寸宽屏的。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不好说 。。。

网友:
这种问题修的好,就算你搞坏了,不是还有你师傅嘛,徒弟搞坏东西不用赔

网友(点评):
自己搞坏要自己赔的 。。

网友:
找师父啊,

网友:
屏线压碎会有线的,你这个确定屏上的保险是好的?如果确定屏保险是好的,仔细检查下软排线,如果屏线有压碎的地方,就买个屏吧。没啥纠结的,如果没碎就买块这种电路板或者主控芯片,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