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战旗C.P45不跑码

楼主(2013-08-02):
主板不跑码北桥1.2有内存供电也有不复位。想问下什么问题有没有人修过此板

网友:
很急在线等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话 就刷BIOS 吧··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话 就刷BIOS 吧

网友:
查一下CPU风扇供电的排阻有没有变植

网友:
假焊一遍南桥 上次我的就是那样好的

网友:
你那个内存供电型号是多少? 我的板子上缺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