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

楼主(2013-08-02):
电源板不通电一般从什么地方下手啊!

网友:
查220是否进入整流 然后三极管 然后电源芯片  顺序查下去 实在不行三个都换只要没短路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
电源板不同电一般要从电力局开始,然后查核电站是否开始工作发出万伏高压,然后看上千公历的电线是否出现断线,然后查看到你家的电表是否出现漏泄 漏电。然后查看插座 要是有电,那就说明你的电源板有问题。、、、 接下来就要查看电源板300电容是否有电,然后测量PWM芯片的工作条件 然后测变压器次级

网友(点评):
这个好像直接发不出来万伏的高压,也是变压器升压加到高压线上,所以才有变电站的哦。

网友:
从220V开始

网友:
额 我怎么又找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