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5GE 时不亮,时重启 头都大了

楼主(2013-08-02):
映泰A785GE 时不亮,时重启  头都大了

不亮机的机率要小一些,不亮时,   无内存电压,无CPU电压  或者CPU电压偏低1.07V 正常亮机时1.4V,内存电压正常。

换过PF6321A,6137B内存这一块的IC 6.3电容也全换了

求师傅们思路

网友:
好好查查CPU 电路问题,,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块主板故障与你相近,我是加焊内存供电部分电路OK的,是如何加焊就是把高级焊膏刷一大片,用850焊枪地毯式加焊。我估是内存部分有某个零件虚焊引起的。

网友A:
不是吧?这也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这也行????

这个主要是,不出内存电压的话,就不会出CPU电压,所以我动了内存供电那一块,两个IC都换了,滤波电容也全换了。就还是不稳定。

网友:
个人任务不触发 可以在往前推  待机电压  触发条件。。、

瞎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是,不出内存电压的话,就不会出CPU电压,所以我动了内存供电那一块,两个IC都换了,滤波电容也全 ...

你说得很对,先出内存电压才出CPU电压的,所有有时亮有时不亮的主要问题就在内存供电那里,内存供电一但正常CPU供电就正常,主板就亮。所以内存供电部分有很大隐患,慢慢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