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M171 红灯常亮无显示

楼主(2013-08-02):
刚接了台富士M171台湾产,由一块驱动板加一根高压条组成。12V外接,开机有自检,几秒后变红灯黑屏。初怀疑是信号没送过去,检测VGA接口线路无特别异常。偶然测到屏无5V电压,拔开屏线,驱动板屏线接口有5V,可依然是红灯。 哪位大师傅修过的给个建议。肚子饿了,回家吃饭先。期待大师傅的宝贵建议如雪花般飞来。
黑屏

网友:
开机屏幕有显示没有,或者有没有背光显示

网友:
开机有自检,说明屏正常,应该是驱动板挂了,刚在淘宝上看了,20多块,不好意思,因同时修了台911N的三星方屏,标题打错了,是M175的机器,

网友:
三星911的机器也蛋疼,开机显示检查信号线,测VGA接口贴片无异常,640*480分辨率下测行场信号都送到主芯片了,但有时候能显示正常,更换A81SC存储块无果。伤脑筋,不晓得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改通用吧。。。

网友:
网上发个三星驱动板,居然是坏的,点不亮,还发了3天,用户催,逼上梁山,折腾了几个小时,挨个测,把个三星的搞定了,哦也,富士的换板子也好了,此求助帖子,结束

网友:
换板来的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