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赏之下有没有勇夫的  大侠看看自己的U盘!!!

楼主(2013-08-02):
自己的U盘在客户的机器上 插了一下 就变成这样了!!!目前什么都没有动过  只是打开过

盘符标识和里面的有的文件变成乱码了    但有的文件是可以看到的   看的到的可以正常打开 正常使用

乱码的打开出错

资料是一些图纸和一些收集的常用软件  自己重新下载很麻烦 费时间   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修复一下啊!!!

网友:
有没有人拿的走的   自己先顶一下啊

网友:
中毒了吧,全是乱码。

网友:
DISKGEN弄一下

网友:
换过电脑试过没?

网友:
你拷到电脑里面去,然后把盘重新格一遍,重建MBR,分区,  再拷回来  就行了,

网友:
拷回来之后还会是乱码    就一个个重命名呗。

网友:
山寨U盘吗?用WINHEX看看DBR是否正常,是不是偏移了?

网友:
中毒了,中毒后的东东恢复很难,文件已经感染了属性也变了。U盘的东东本来就是临时备份的东东,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发现楼 主的帖子 全是求大侠的,哈哈.... .我不是大侠,看哪位武林高手说下方法

网友:
中毒的 我中过  没办法   能要回一部分  插哪里  死哪里··· 毒毒高U盘机

网友:
如果,用软件扫描不行的话,就用WINHEX看看DBR是否正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DBR怎样才算正常   这应该是热插拔搞的

跟正常的DBR做一下对比呀,或者学习一下文件系统知识。

网友:
这个还真是难住大家了!呵呵!我遇到过,但还是没给解决了!嘿嘿 !

网友B:
这个我遇过,其实也很简单,我是直接把U盘修复一下就OK了,不知道楼主的U盘是是否也能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遇过,其实也很简单,我是直接把U盘修复一下就OK了,不知道楼主的U盘是是否也能解决

怎么修复啊 用什么软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复啊 用什么软件啊

右击U盘 点属性,工具,开始检查里面有两个先项勾上,点开始就行了,你试下吧

网友:
DBR位置偏移导致的乱码  用WINHEX矫正下

网友:
用软件扫描下不行的话就winhex吧,还有你最好不要修复,搞不好数据就完蛋。

网友C:
数据位置偏移了,简单的可以CHK一下,不行再WINHEX。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位置偏移了,简单的可以CHK一下,不行再WINHEX。

行  我先试试 CHK

网友:
己经用软件扫出来了。是一个叫超级硬盘的软件。  这个分我也不知道给谁。。。
有没有教我用一下WINHEX的啊

网友A:
悲剧啊 为了恢复这个昨天用易我分区表把我的硬盘都搞坏了。。。重装系统今天总算恢复回来了
  里面的内容一样大  只是没有怎么整理

以后还得自己学一下数据恢复啊

网友:
最怕出现 资料遗失的情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悲剧啊 为了恢复这个昨天用易我分区表把我的硬盘都搞坏了。。。重装系统今天总算恢复回来了
  里面的内容一 ...

既然整出来了 能 不能 分享 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整出来了 能 不能 分享 下经验

不是说了吗 用超级数据恢复软件搞的

网友:
那个软件叫什么名 我去BAIDU一下 学习了

网友:
我知道系统里面自带个,就是右击属性里面有个修复坏道,以前用过,后来修好了 ,有乱码了 ,得出结论,内存卡是垃圾的,而且还是扩充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