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台式品牌机指示灯不停的闪橙灯

楼主(2013-08-02):
接到客户一台DELL DCNE品牌台式电脑,故障现象为开关指示灯闪橙灯。。拆机,发现CPU供电这里的一个无极性电容短路。

网友:
装机后可以显示了,就是这个电容短路引起的毛病。。

网友:
这个早已是通病了,都是长期风扇抽进灰尘引起的,这个DELL品牌机如果CPU供电没有的话,就难修了,很多都是不稳定的,一直找不到问题。。。

网友A:
我还有一台DELL 品牌机,和这个不一样。插电源开机就断电,拆下CPU,在开机,一切正常,CPU电压在不上CPU的情况下0。5V。不知哪里有毛病,个人觉得是CPU供电带不起负载。。(CPU供电芯片ADP3188)

网友:
上cpu不出电压的更换管理芯片,我也修过一个dell原装主板,跟你的故障不太一样,是开机过一会橙色灯才亮然后死机,也是cpu供电的问题,不过不是电容的问题,而是其中一项没工作

网友:
就这么简单啊

网友:
好  记录下 有是一个通病

网友:
DELL的东西真心不咋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一台DELL 品牌机,和这个不一样。插电源开机就断电,拆下CPU,在开机,一切正常,CPU电压在不上CPU ...

换个ADP3188看看,这种芯片容易坏,你也可以再换芯片之前量下芯片的VCC脚,这个脚有个电容容易短路

网友:
看看,情况好象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个ADP3188看看,这种芯片容易坏,你也可以再换芯片之前量下芯片的VCC脚,这个脚有个电容容易短路

换了,还是不行。头有点晕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还是不行。头有点晕晕的。。

这个IC不能用风枪吹的哦,很容易爆。看看28脚有没有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IC不能用风枪吹的哦,很容易爆。看看28脚有没有5V电压?

谢谢您,主板现已还给客户了,没法证实了,我换上去用的风枪,下次注意。。

网友(2013-11-09):
谢谢楼主  那  终于弄好了

网友C(2016-09-26):
我的也是接电源线闪灯   换了电容一个样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接电源线闪灯   换了电容一个样故障。

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先检查一下主板有没有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先检查一下主板有没有短路

CPU供电电容一样短路啊。。。拆了换了一样闪灯。BIOS也刷了。。。没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电容一样短路啊。。。拆了换了一样闪灯。BIOS也刷了。。。没法了。。。

测量一下CPU供电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一下CPU供电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

。。。电源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