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电源芯片的代换 求指路

楼主(2013-08-02):
谁有这种资料 电源板 电源芯片的各种代换
芯片

网友: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同意楼主:
5.0
我心依旧i
同意楼主:
度娘很强大的 度不到的再来求

网友:
对、上百度一下、上面有好多的

网友:
芯片种类太多,哪有现成的资料

网友:
多谢 多谢各位啊 虽然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