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过logo 黑屏 通病解决

楼主(2013-08-02):
今天修到一台y460 能亮机 但是过logo后 黑屏 以前修到一台摔得机子 显卡掉pad 后来拿了显卡后 直接有集成的 可以正常工作 同样的思路 把显卡供电切掉试试 那了l17 好了
显卡
通病
黑屏

网友:
Y460可以用集成的吗,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都是独立集成可切换的 但是就得和客户沟通一下 要不会惹事端!

网友:
供电切掉是什么意思 是把供电断开吗?

网友:
看得不是很明白,你直接不打显卡的驱动或者直接禁用显卡不就得了

网友:
是啊,显卡供电怎么断啊

网友:
也就是说 可以 把独立显卡拆掉 也可以显示 搞的和台式机样的吗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以前华硕的 带板卡的 不插板卡也有华硕声音但不显示

网友:
拿掉显卡不用改电路吗,直接拿掉显卡就可以显示了吗

网友:
哦,看来这办法很流行了,昨天一大师也说把独显拿了用集显,电脑正常使用。。。

网友(2014-11-29):
y460 过logo 黑屏应该是独显问题,可以改集显,把独显主供电电感断开。试试。

网友:
Y460显卡可以直接拿下来,照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