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5m-s2V不关机

楼主(2013-08-02):
问题如题 主板在不进系统的情况下可以关机,但如果进入系统再关机的话就会出现可以关掉系统 但风扇会一直旋转,只有拔掉电源才能断电 。 在百度搜索发现这款主板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只是都没解决 解决的也是返修才好的 ,不知论坛可有朋友碰到这款主板的问题人后解决掉的

网友:
u供电12v有短路还能开机吗?胡扯。

网友:
中间三极管坏了

网友A:
换I/O吧!大都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I/O吧!大都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感谢你的回答 我有这个想法 因为在裸板测试能点亮的情况下 我短接主板重启开关发现没有反应 但电压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