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y hl1901a 开机有背光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3-08-02):
hedy hl1901a 开机有背光黑屏 拆机测12V,5v 供电 正常,按下电源开关再次测得12V 正常 5V 却只有3.8V,怀疑5V电压被拉低。跟换5V旁边的2个电解电容。再次开机正常显示。到此修复。新手上路。多多指点、
黑屏

网友:
为什么换掉2个电容呢,换一个不可以吗

网友:
换俩电容稳定吧 一个和另外一个不兼容.....

网友:
简单维修好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