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LT3212液晶灯闪不开机

楼主(2013-08-02):
长虹LT3212液晶灯闪不开机.......拆开机测量24根5V都是正常的 在开机的瞬间又24V可大概在5秒左右又没了 指示灯就变成是红色的 再开还是这样......换过24V的滤波电容及5V的....没招拿了个万能的电源板改上去...还是一样.....操还是一样...这样一来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驱动就不搞他了  换 ....发过来 安装上去 竟然还是一样.....这个机器有时是可以开起来  开启来就很正常 关了机就不能再开 然后要按好多次才能开起来  按键也还过来   没招了

网友:
没图,没怎么么看明白

网友:
怎么不上图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上图让大家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