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9A330BW 三分之二花屏

楼主(2013-08-02):
更新官方固件 故障依旧
用热风吹屏线后 可以恢复正常 但只能坚持数分钟
更新

网友:
啥意思,没明白,是要问,还是要解释,,,谈吐不清

网友A:
故障现象:屏右面三分之二处开始有竖纹 鼠标放在三分之二处时 有白色竖线闪烁
拆机后用热风机,吹屏幕和驱动板间的排线后闪烁消失。过几分钟后又故障又恢复
请问这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我这里遇到好多了,通病啦

网友:
通病 要怎么维修啊

网友:
程序问题,找个程序写一下

网友:
我的那个 跟你一样 当废品卖了

网友A:
我刷了三星的升级固件,升级后仅在开机时有数秒的竖线。然后可以看到慢慢变无。看来是程序修正了部分竖线。

网友A:
三星的屏看来还是比较坑爹啊

网友B:
我的三星S19A330BW,遇到了通病问题,插数据线显示无信号输入,我用QQ远程,但是每次刷的时候,都是显示我的程序是最新的, 线也是别的显示器的原装线, 请问是怎么回事,我开了显示器电源,不开显示器电源, 一样都显示我的程序是最新的,根本刷不了,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显示器都这么不好弄

网友(2014-11-27):
这个好像是通病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