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索泰ZT-H61D3 -S4V BIOS

楼主(2013-08-02):
这个是新款的H61 现象是B报警 ..蜂喇叭一直叫,因为没有测试卡的插槽  我就去官网下载BIOS.但是下载不到没有这个板子ZT-H61D3 的BIOS. 于是我打电话去给客户  刚好他还有这个一样的板子.我叫他拿来  直接 用烧录器  读出来。 刷新了.  直接亮机了。 好了。  给大家发上

ZT-H61D3 BIOS S4V.rar

网友:
下下来看看留着?

网友:
收藏下。 这个板子 我还没有修好呀。

网友(2016-09-08):
S3DV  的  有吗

网友(2016-11-03):
有S1DV的吗?

网友:
没有  下次有我发给你

网友:
上次有遇到 没有读取  下次给你备份出来

网友:
谢谢啊   正需要下一个试试

网友A(2017-05-09):
之前和你的主板一样滴滴响 刷了后,装上内存不显示,拔了内存报警,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和你的主板一样滴滴响 刷了后,装上内存不显示,拔了内存报警,怎么修?

你要先检查各地方的电压 比如内存总线3.3V  或者CPU坐有没有弯针   然后再去刷BIOS

网友:
内存:内存总线3.3V  VDDSPD3.3v  VDD1.5V    复位1.5V 时钟0.8V   VTT 0.8V

网友(2017-07-14):
s1dv 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

网友B:
索泰ZT-H61D3 -S5V BIOS 的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泰ZT-H61D3 -S5V BIOS 的有吗!!!!!!!!!!

这个版本的没有 ,我修到过就备份出来

网友(2017-10-07):
可以用吗???? 这个主板是掉电....

网友(2018-04-04):
支持22纳米吗??支持22纳米吗??

网友:
怎么才能下载???没有积分??

网友:
bios版本号发下行吗 是哪个日期的bios

网友:
下载好了,如何刷这个bios??除了硬刷

网友:
假bios,千万别下,刷完主板变砖头了,用的官方刷bios工具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