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HA03-GT2

楼主(2013-08-02):
捷波HA03-GT2主板测试了一下都是开机主板自动上电,但主板自己的数码灯没亮,按Power on后板上的数码灯亮了可以跑码。就是插电的时候会自动开机但是还是要按Power on才能,关也不能关,关掉不跑码但是主板还在转求解。

网友:
很急 在线等

网友:
我有一张主板也是自动上电,和你的情况一样不知是IO的问题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IO   问题   换了搞定,,,,

网友:
一般是IO,换了先

网友:
跟我一样新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