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个屏还有救吗,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13-08-02):
本来用的好好的,突然出现了黑斑,先开始没在意,后来变大了。
使用

网友:
客户不嫌呼刺激眼睛就用呗 正好省的做眼保健操啦!

网友:
没修了,将就用吧

网友:
漏液了,越来越严重

网友:
没救了,只有换屏了。

网友:
先用着吧 等坏了再说

网友:
如果觉得自己眼力还可以的话可以继续用,呵呵。

网友:
报废 报废 报废

网友:
漏液了 ,凑合着用吧

网友:
这个就这样先用着吧,等到影响使用再换屏,难道是因为用酒精擦洗屏的时候力度过大,我是用卫生纸喷酒精轻轻擦的啊。

网友:
没救了,要求不高可以用,要求高换屏。

网友:
自己的凑合用用!客户的 就完蛋了!

网友:
再用?眼睛也会出问题

网友:
这个屏幕没得修了吧?

网友:
眼要用坏的!!

网友:
這是啥米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漏液了。。估计外力情况下。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