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同学的电脑。开机十分钟死机,重启不没反应,

楼主(2013-08-02):
  电脑开机十分钟后死机开不了,视频也没有输出,有时候能点亮,画面也在左右晃动,接着死机不会动,电脑一直在状态。求经验

补充内容 (2013-8-4 09:45):
台式电脑 Intel的 集成显卡 风扇换过,温度问题可以排除 进BIOS不一会儿也死机,之后就开不起来,听声音好像一直在从启状态 硬盘新的和系统新的,求经验 感谢非常

网友:
什么配置的机器,intel 的 还是AMD的 集成的还是独显的  有图片吗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什么配置呀 进PE死机吗 内存,硬盘测过有没有问题,热死有没有问题呀 什么都不说,叫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可能是天太热了吧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这种原因多为散热活显卡问题 ,换个显卡试一下是否还死机

网友:
天太热啊,电脑也罢工啦

网友A:
可能是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北桥挂了!

观察了我也有感觉是比桥挂了。但是不确定。二代的板,找不到新的,二手的他不要

网友:
先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2013-09-20):
确实是北桥问题。一开始 我判断对了。后面还走了很多弯路,已经好了,但是有个新的问题。就 是一天可用,一天不能用,不能用就是开不了机。没反映。我郁闷中。

网友B:
时能用时不能用是在客户那里才有的现像,还是机器到你这边也是这样?如果是客户那边,有可能要查一下他们的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能用时不能用是在客户那里才有的现像,还是机器到你这边也是这样?如果是客户那边,有可能要查一下他们的 ...

还没去看   明天去看下